p4m800p7ma主板过不了内存

楼主(2009-08-13):
电压正常,就是跑码C1,请教高手。。。。。。。。。。。。。。。。

网友:
介绍清楚点呀。

网友:
就你这样问 别人都是神人 算命出生 哈哈  谁算得出来也不能乱猜

网友:
富士康的主板,内存电压正常,但过不了内存

网友:
富士康p4m800p7ma主板,开机就报警,检查内存没问题,内存电压也没问题。IO换了也不行。。求救!!!

网友:
多半是CPU座虚焊了

网友(2010-01-25):
本人也遇到同样现象,该板同时支持DDR和DDR2内存,用DDR内存跑码C1,过不了内存,用DDR2内存,可以正常亮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我的板已好,我查了CMOS电池电压只有1.7V,换一个新的后,清一下CMOS之后,就好了,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这板我记得好像是VIA嘛还是SIS的芯片。。。对不。。。。首先要排除桥坏的可能性很小。。。。你镊子刮哈槽子,再不行就直接再接上个显卡。。。或许 有想不到的结果。。。。品牌机的板子不能完全看代码。。也有跑C1其实也已经亮了的。。。。。
再都不行的话。。。就只有BIOS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