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p4m800p7ma主板,开机就报警,求救!!

楼主(2009-08-13):
富士康p4m800p7ma主板,开机就报警,检查内存没问题,内存电压也没问题。IO换了也不行。。求救!!!

网友:
内存问题会报警,显卡问题(独立)也会报警,还有BIOS问题``=====慢慢查```

网友:
清bios,,或者刷,,不行就清理一下内存槽

网友:
拿洗 板水,统统洗 一下应该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