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装上电池反应迟顿

楼主(2009-08-13):
有一HP笔记本,装上电池开机,整个过程要15分钟,把电池拿掉,一分钟就进了,不知道这是什么毛病。
还有一笔记本,接上电源开机不亮,先不接电源,使用电池开机正常,后接电源正常,不知道为什么先接电源开机就是开不了机,是什么原因。
以上两个请大侠们指点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主板充电IC问题。。。

网友:
两个都是充电IC问题吗,谢谢

网友:
电池部分有短路,

网友:
可能是冲电检测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