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845版跑D3

楼主(2009-08-13):
请问英特尔845版诊断卡跑D3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的话,刷bios吧!百分七八十能好!

网友:
intel的bios 怎么刷啊,有那个知,说一下,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换内存或刷BIOS

网友:
换内存或刷BIOS应该可以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晶振和谐振电容坏,换后故障排除。谢谢各位

网友:
实时晶振也会引起内存不过?
intel 的BIOS可以在右上角搜索一下。

网友:
从内存入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