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SC1486是干什么用的吗?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9-08-13):
有一块DELL D600 SC1486 烧毁了,不知道可以用什么代换
DELL

网友:
电源方面的

网友:
内存供电管理IC

网友:
这个IC貌似是南桥供电IC,换了1个不确定好坏的,插上电源就把南桥干沉了;测量供电电感19V

网友:
维修路上,搞沉几件事情那是正常的

网友:
局部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恩,正如楼上说说的,这个ic是局部供电的电源IC,我见DELL的主板上老喜欢用这些SC的IC

网友:
没错。是个供电IC。。这IC不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