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不亮,用侦测卡检测,代码为39 38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8-13):
我的电脑不亮,用侦测卡检测,代码为39 38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
小弟新手,请各位大虾告诉我是什么坏了,我换过主板了,问题依旧。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换过主板了,问题依旧 换内存拔显卡 跑什么呀~~

网友:
什么主板内存频率是多少看看

网友:
内存换过了吗?

网友:
是不是点亮了,显示器不显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