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勒的文件 在什么条件下能找的到 并且能恢复啊?

楼主(2009-08-13):
请教大家个问题:
删除勒的文件 在什么条件下能找的到 并且能恢复啊?
文件

网友:
这个问题好 我来坐坐~ 好想学学数据恢复的知识

网友:
不被覆盖的都有可能。

网友:
] 删除勒的文件

网友:
只要原来文件位置没有被覆盖就能恢复。说白了。删除后没有往里面考文件。没整理过磁盘就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考过大量文件。那样恢复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网友:
文件删除后,没有在拷贝东西,也就是没有占居以前被删除文件的位置,都是可以恢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