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板不跑CPU

楼主(2009-08-13):
CPU供电时钟复位,  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不跑CPU怎么维修请高手指点几招,BIOS供电5VAD线13,14,15,17脚有时有2.5V有时只有0.6V

网友:
CPU不过的故障是最不好修的,你描述也不清楚。什么板子也不说清楚,你测试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