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怎么加焊?

楼主(2009-08-13):
手头有块硕泰克865PE的主板 经常死机 经查时南桥虚焊了 手头没有锡炉 只有安泰信的858A的热风焊台 用它吹可以吗???

网友:
我也正想问同样的问题

网友:
死机,您是怎么查到南桥虚焊了,能教教么?

网友:
看到过把主板放到液化气灶上预热,上面用风枪加热,具体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
把你的热风枪头取掉,温度设最高风力调最大,吹桥下面pcb板,吹的时候要注意别把其他元件吹跑了.

网友:
这个需要的是技术活
没技术的 还是别弄了
上次 一个也是用南桥虚了 用风枪吹了 结果 推大了
南桥底下的锡珠都连一起了
风枪做这活真的很不好弄
还是建议楼主 弄个风筒,,

网友:
谢谢大家啊 弄好了啊 就是用风枪吹的

网友:
怎么好的?是在底下加的热吗?

网友:
850对着南桥吹着冒烟后再吹多2分钟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到论坛上有人在南桥上边加个硬币!我也照着样子做的 风枪在下面来回旋转加热 离板远点就行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过人呀~不晓得你怎么得知南桥空焊的

网友:
小南桥风枪还可以应付
大南桥就不那么好弄了

网友: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成功了也不奇怪

网友:
楼主不错呀,这样就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