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6bx7 主板故障

楼主(2009-08-13):
诊断卡:C1 C0 开机后黑屏,BIOS报警为不断短响,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内存供电出问题了?
黑屏

网友:
没有数据怎么帮你呢。先把内存金手指擦下再说。

网友:
内存报警时连续的长鸣,刷BIOS了吗

网友:
内存供电部份,出了问题.

网友:
主板内存槽和电压,跟换内存

网友:
主要考虑BGA空焊和内存槽氧化接触不好
BIOS先确定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