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怪故障

楼主(2009-08-13):
我这里有个845的板子,我在下面测的时候没事(我没插IDE设备) 然后我给客户把板子放上去了,装好发现不跑,我又拿下来发现不插IDE设备就没事能跑还亮。  我又用表测了下5VSB.5V 3.3V 12V PCI上的A14 AGP上的倒数第三脚全部没事,就是测内存电压组织的时候只有7欧姆,但内存电压正常内存也能跑过去。我真郁闷了,请教各位大师帮下忙好么?

网友:
这个板子就是不亮才修的吗,硬盘没问题的话,看看南桥吧。

网友:
看是不是装上对地了,考虑南桥和CPU空焊,看看元件有没有虚焊

网友:
应该是桥有虚焊.

网友:
我这块板子出结果了  是北桥挂了  是彻底挂了    我又拿出板子测的时候加一下电就断 然后我强行加电 再加就能加上电了 加电之后就看见给CPU供电的上管冒烟了  然后经测量是北桥挂了

网友:
NB内部短路的话,马上做下BGA

网友:
内部短路还BGA啊,换芯片啊

网友:
845得板子再修LZ好好考虑一下吧   知道问题原因是对了  至于又没又修得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