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t61 自动开机

楼主(2009-08-13):
我的lenovo t61前两天进水了,放了几天,烘干后,
可以开机,进系统都没有问题,但是发现机器自动开机
进bios把所有的唤醒都关了,还是不行
不知道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高手,帮帮忙

网友:
有没有高手在线啊,帮帮忙啊

网友:
先检查一下是不是开管那里的问题,如果你是专业人员可以拆开来看看,不是专业人士还请送修

网友:
看看你的开机按键那里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对不起,我没说清楚,不接电源,把笔记本电脑电池拿下来,再放回去就自动启动
有的时候,接电源也自动启动,

网友:
先换掉电源开关键,在才开机电路,烤烤板清清氧化物。

网友:
cmos放一下电看看

网友:
南桥坏了,到专业的维修吧

网友:
BIOS的电池要么坏了,要么开路。

网友:
这个板子本来就自动开机的 BIOS电池检查一下 装好大电池 就没事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等待学习中!!!

网友:
这机器我这里修理的少不是很清楚等待学习中

网友:
bios有电池吗?是COMS

网友:
bios电池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南桥坏了,到专业的维修吧”
同意九楼的看法!!!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也可能是开机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南桥你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非常不好修

网友:
你还是看看PMH7和他周边的器件吧

网友:
南桥、我同意

网友(2009-09-15):
T61的机器 CMOS电池没有电,或是腐蚀 就自动上电 查下电池后CMOS部分

网友:
换CMOS电池不行,就换联想大芯片,也就是PMH7

网友:
LZ 大家给你出来这么都得注意 你洗好没修好到说说啊

网友:
我那个进系统就不能重启,晕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修,我们店里有一个客户的R61也出现这个问题,老板修了两天都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