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没用的电脑开机显卡坏了白屏

楼主(2009-08-13):
我的运气坏到家了 电脑放在那里10天左右没用  今天开机屏幕上可以清晰看见FX5200 128M信息 就白屏了在也不走了。插上诊断卡跑C2  说明书上说是内存问题。换了几条内存还是一样跑C2  没办法找不大问题换个64M显卡看看  居然顺利进了系统。把这个显卡插在别的机子上也试了一样故障  请高手看看这个显卡是那里坏了   是显存坏了吗?

网友:
高手帮我看看这两只供电管电压正常吗??Q27    左3.5V   中1.8V   右1.5V     Q34  左4.8V  中3.03V   右2.6V    谢谢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故障,一开机看见显卡信息还花屏,之后就白屏不动了

网友:
这叫显卡第一屏故障,开机只看到显卡128M,其它就不显了,是显存问题

网友:
呵呵  针对nv的  agp  显卡  低级芯片

显存出现问题 会影响主板bios的正常运行

可以按照128bit-64bit  -32bit的方法来维修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最好修成64M 64B的来用

网友:
怎么个修法呢?有点不明白,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
5 6楼的高手介绍一下维修方法   我这里有个坏的FX5200  128M的 可以用他的显存代换吗?  谢谢

网友:
5、6楼的都是显卡高手,听下他们说的不错, 我昨天就修了一张NV440的64M  128bit的,就都了一只显存,因没芯片换,只好把背面的全拆了,把一个好的补到正面第二颗,好了,正常使用。

网友:
学习了一点经验,回头也把我家的坏显卡拿出来练练手,

网友:
今天我把下面发的图上的5200  显存全换到上面的5200上 现在可以进系统 但看见很花的的图像  屏幕上鼠标都是显示4个一排  这是个怎么修  高手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