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论坛中,谁在用双向暗红外BGA返修台?

楼主(2009-08-13):
请问论坛中,谁在用双向暗红外BGA返修台?
是那家厂的?大概多少钱?

快克和德国埃沙(ERSA)的双向暗红外BGA返修台,那位在用?
能说一下使用经验吗?请多多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的手机维修员,有人用德国 Jovy Systems RE-7500。
是双向暗红外,大概美金 1500~1800。
好象是在香港买的。

请问论坛中,谁知道或用过这 Jovy Systems RE-7500?

网友:
我这的个体户维修员,水平都不说很高。
都不太会用BGA返修台。有BGA返修台的,也不懂正当用法。
我想找个人学习与交流都难。我这到现在也沒看到台好的BGA返修台。

各位管理员和版主,本人是外地人(番客),对祖国的习俗与其它东西都一知半解。
如发帖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或不合版规,请指正;別扣分。谢谢。

网友:
我用过德国埃沙ERSA 500A,现在那东西已被我们给“供起来”了,偶尔拿出来焊焊小板。北京华宇大概是2003年买的500A升级型——IR-550A,大约22万,现在也只给一些来参观的外行演示用,实际用时是国产的返修站。
为什么不用热风返修站呢?我们现在用宏腾、卓茂的,都比IR-500A效果好,并且价格只是它的1/3(2006年价格)。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快克的,修笔记本还挺不错的

网友:
快克的焊接软件挺好的,我一般都是连电脑使用的,比较简单的,他们的工程师提供的技术支持也不错。
基本上都是使用他们公司的提供的程序。还挺好用的

网友:
谢谢,宇光。
个体户维修员用国产的上热风下红外返修站很经济;也是目前较实际和效果较好的BGA返修台。
我对祖国的一些用具或精简型的工具真是佩服,对小本生意的帮助很大。

德国埃沙 ERSA IR-550A 好象是有精简型;不知道多少钱?
国产的双向暗红外BGA返修台,目前效果较好的是快克吧?还有其它介绍吗?
我在找双向暗红外BGA返修台另有用处。

网友:
奋斗维修,你用快克的那台返修站,大概多少钱?什么型号?
用多久了,成功率高吗?
都用在修台机主板和笔记本吗?
你是个体户维修员小本生意或大公司的?

裞楼上二位,生意兴隆,感谢回帖。

网友:
有资本的玩下ERSA  IR650A !
500A 550A已是过时产品。

网友:
德国埃沙 ERSA IR-550A 用中波长2~8um暗红外加温技术,避免色差反射器件受热不均匀。
请问 IR-650A 波长 um???

网友:
我修笔记本,用的是底部红外,上部热风,成功率都不错。没用过上,下都是红外的。

网友:
请问现在用什么型号的返修站,大概多少钱?
以前看过你发的帖,关于你新买的暗红外BGA返修台。
可以说一下使用经验吗?请多多指点?

网友:
国内的快克对红外应用比较好。
部份用陶瓷砖红外上加温是应用不当的,陶瓷砖红外发热器本质上不是应用在BGA回流上的加热器件。
有一种灯泡的上加热也是不太适合做BGA回流。
波长2~8um暗红外的应用只是一种参考。

网友:
我用的是I760那种,我是做个体维修的,当时他们快克公司搞的特价时候,花了1W多
目前用着很不错,比较顺手。搞搞笔记本维修足够用了。

网友:
奋斗维修,快克有 NOTEBOOK I760E, I76B, I760 三种。
请问你知道那种比较好???

网友:
国内的快克对红外应用比较好。
部份用陶瓷砖红外上加温是应用不当的,陶瓷砖红外发热器本质上不是应用在BGA回流上的加热器件。
有一种灯泡的上加热也是不太适合做BGA回流。
波长2~8um暗红外的应用只是一种参考。
引用 网友B:

上加温不应用陶瓷砖红外? 请指点。
有一种灯泡的上加热也是不太适合做BGA回流;这种我大概知道,会发出亮光。

快克上加温是用陶瓷砖红外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当时买的时候还没有你说的那个型号。

网友B:
上加温不应用陶瓷砖红外? 请指点。
有一种灯泡的上加热也是不太适合做BGA回流;这种我大概知道,会发出亮光。

快克上加温是用陶瓷砖红外吗?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一提我帮你看了下,我的机器上面是有6根并排的黑色的加热管。其他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就是用下来不错。技术问题我看你还是直接和他们厂家去探讨吧,我也不是很熟悉,不好意思

网友:
jackiexp, 请问现在用什么型号的返修站,大概多少钱?
快克上加温是用陶瓷砖红外吗?

找不到以前你发的帖,在那儿能看到?SMT?

网友:
快克上加热用的陶瓷加热管。也就是陶瓷管里装上金属发热丝。发热均匀度。热滞后都比陶瓷发热板好了很多。以上两点是红外BGA成功率的关键

网友:
是管不是陶瓷砖。

谈到红外的加热器全误导到陶瓷砖类型的。之前说过红外发热器有N种类型,最常见的是砖模样的,价格也极低,这种加热器要想用到BGA器件上返修是不适合的,也所谓的“热滞后”问题,一谈到红外的返修台就下定论红外的机不行,不适合做“BGA”的说法。但是在国际上有多个生产红外的开放式返工设备的生产商,但在国内就不多,都是低价的红外返修设备,谈不上返工设备。

红外的机控制和程式是有一定要求的,不是由分段的温控就可以控制的,更何况应用了没有分段的温控这是绝对不可能达到BGA器件返修要求!

从02年就开始用红外的方式做开放式返修,但后期有一段时间应维修员的习惯应用了热风方式,但现在我还是用红外的机,包括内部应用的机我都用红外的方式做。不是说热风的不行,但我还是习惯用红外的机做返工。其中原因我就不说了,个人习惯吧。而且对红外的机我有我的控制程式和控制电路。

网友:
现在应用了模糊技术的机上温在+3度偏差,下温+-5,而且热冲击不大,温曲平稳,有郊控制在少于3C/1S的技术要求。
我在于实际上的应用,而不是要求加热方式。

网友:
jackiexp, 请问现在用什么型号的返修站,大概多少钱?
快克上加温是用陶瓷砖红外吗?

找不到以前你发的帖,在那儿能看到?SMT?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方面的问题请与相关的厂、商联系。

网友:
万分感谢。
陶瓷加热管,陶瓷砖,热滞后;让我对这几样东西有些了解。

网友:
jackiexp,潘生。我在网上己看到新型MLP-D+返修台。

红外的机控制和程式是有一定要求的。这是重点。谢谢。
另外,用暗红外中长波会成功率较高吧?

网友:
红外的发热器其中有发热体直接产生红外线(光)和通过介质产生红外线热传输。

发果是应用了发热体直接产生红外线(光)的发热器这种需要红外线是中波段的。

网友:
潘大.
我中文不太行.
楼上的知识能在解说一下吗?谢谢。

发果是应用了发热体直接产生红外线(光)的发热器这种需要红外线是中波段的。
发果?

网友:
论坛中在用双向暗红外BGA返修台的看来不多。
劣米充好,好米太贵,太硬,难煮;这几个原因都有吧。

感谢几位的回帖。

网友:
前几天在网上留言;问 I760, I760E, I760B 有何不同?
I760 配什么型号的电焊铁;I760 与 I760E 只是有带和无带电焊铁之分,其它都一样?
I760E 与 I760B 又有何不同,三种型号什么价格?
留了 email 和手机号码。

2009-8-26 收到 email:您好,请告知您的详细联系方式,我们将尽快和您联系。
我多留了 MSN;希望能网上通话。

2009-8-26 晚上后收到 email:您好,我在出差中,不方便使用MSN,方便的话请电话联系。
奇怪沒看到我之前的留言吗?

2009-8-27 01:21 我再回:Hi, 我人在国外。
我手机号码:xx-xxxxxxxx 联系时间 2pm~11pm.
我需要 I760,I760E,I760B 这三台返修台的差別与价格。
在贵公司网上我应该是有提问了几个问題;等待回复,谢谢。

结果到今天都沒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