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5200显卡白屏故障

楼主(2009-08-13):
有一块七彩5200黄金版的显卡,开机检测显卡信息花的厉害,跳过了检测信息后就白屏不动了,请高手们指教一下,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你的问题提得好简单,不清楚,你量过电压了吗?

网友:
应该是显存供电  异常

谨记:维修任何东西值之前都要进行相关的  测试

根据得到的饿测试结果来分析  具体如何让维修

网友:
GPU供电应该是正常的 白屏跟显存供电有关,显存电压2。5V有没有

网友:
显存电压2。5V有的,

网友:
查一下显存的相关引脚

网友:
请教新达城版主,查显存相关引脚是查对地阻值还是查供电,我这个显存是    elixir
                                                                                                    N2DS12H16CT-5T   GPU也有1。49V的电压,其它电压我找了一个好的显卡对比了下,都正常,

网友:
测VREF的电压和电路,还有地址线和数据线到GPU间的阻值,看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