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 不能进系统

楼主(2009-08-13):
各位维修高手,大家好!
    今天修到一片HP  DV6000  Intel 945PM   的板子,不能进系统,装上HDD,开机显示为:Operating  system  not  find  ,换了南桥,BIOS ,IO,现象依旧。
     请教各位高手,此板该如何维修?维修思路是什么。需要量测那些信号。

    不胜感激!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DV6000有个通病,北桥容易出问题,根据你说的认不到硬盘,它是受南桥所管的

网友:
LS 说的太有才了

网友:
Operating  system  not  find    就是说没发现操作系统,也就是没认到硬盘;你换过南桥,那就先跑跑硬盘到南桥的电路,确定电路没问题,那就是你换的南桥有问题,在换一个好的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照LZ说的一一去做啦,但还是原现象!能不能具体点!

网友:
先换个HP的硬盘转接口试试,不行测SATA接口供电,供电有的话,把SATA四个连接到南桥的耦合电容换了试试...记得一定要同一位置的电容哦。。

网友:
任然无果!

网友:
我想您应该加焊一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