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图是什么电路

楼主(2009-08-13):
图是HPV3000的电路图中截取的,是在VGA接口中H V电压输出的一个电路,想问问大家这个图是是什么电路?例如它是与门?还是其它,小弟实在是不懂,在一个1角是作为的基准吗?电路图中的PR_INSERT是高电平有效吗?那低电平有郊的怎么看?还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在信号的后面带#号的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着是一个地址控制器

网友:
那带个0的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5# 南人维修

网友:
那个带0的怎么能看出来是低电平有效?请指教

网友:
首先这是一个缓冲器电路,U6A、U6B是缓冲器,不是与门、非门,缓冲器是同相的,非门是反相的,与门的输入至少为2个,否则怎么相与呀。
第二图中的1、4脚是OE端,Output Enable,输出使能(或称允许)。
第三它们是低电平有效的,用那个小圈表示。这个看不懂不要紧,看datasheet里会有更详细的说明。发给你一个它的数据表,你注意第3页的引脚说明部分。

网友:
是个门控制电路

网友:
8楼分析的相当的详细 也到位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