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主板 CPU不工作维修

楼主(2009-08-13):
这段时间是电脑主板出问题最多的时间,一般遇到难处理的故障都是喊顾客直接换主板,但是剩下的主板总得修吧,拆下来的主板也可惜了,还有就是商家的,总不能叫商家也换主板吧。
一般遇见最多的就是 MIS 代工的联想主板 CPU供电正常 刷BIOS 换IO 后 涛声依旧。特别是754的主板,  请问各位大侠,版主 754的主板维修有什么诀窍吗,  还是有什么通病呢 比如说....CPU座子、桥等
还有就是 主板跑 24   一块 联想的主板 754针脚 L-VK8TM 显卡报警 但是换显卡 VGA供电 刷BIOS  连IO也换了  就差换VGA插槽了。
外加我有好几块 462的主板  CPU不工作 CPU供电问题   就是供电场效应管对敌阻值在上了CPU之后仅有几欧了,而且没电压。
还有就是  联想的 915P-B 哎 这块主板就比较变态了  CPU供电正常 一般都是  换了IDE旁边的那颗电容都能结局问题的 但是又遇见一个 不过CPU 的  CPU供电正常 检测 拆下又一颗CPU供电场效应管击穿(K3918) 换后 以为故障就解决了 还是涛声依旧哦  刷BIOS后故障依旧
     希望各位版主 和 高手多提供点 754之后的维修经验,以前维修的那套经验越来越不管用了 已经有很多板子没有修好了,必须提高水平和技术了。 大家互相交流 共同进步

网友:
希望各位路过的都 提点意见 给点建议 说点经验

网友:
看楼主的名字就知道楼主拳皇玩多了,维修经验论坛里大把,自己没事多看看,指不定哪条就把你的问题解决了。移步这里看看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16-1.html

网友:
拳皇玩多了  黑 你怎么知道   但是我现在游戏都没玩了 你别说 今天我又遇见问题了 准备发贴 也是CPU 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