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20G硬盘换电路板

楼主(2009-08-13):
俺新手,特菜.但喜欢自己折腾. 近日欲修复一损坏的希捷120G硬盘.特来请教各位大虾.
故障如下:
系统一向正常使用. 某日死机, 按下机箱重启键后重启,主板即检测不到IDE通道有任何设备(系统中挂有2个硬盘两个光驱. 反复查找原因,发现其中一个硬盘有问题. 当拆除该硬盘后一切正常(其他挂着的设备能检测到并能正常工作).但一接上该硬盘又什么都检测不到了.换了几台机子都这样.
听声音该硬盘运作正常,估计是电路板损坏. 目前在市面上能找到一样的硬盘主板代换. 但不知换上以后是否能看到原来的数据. 这些数据比较重要.
万望各位赐教

网友:
我换过数据还保存一样的。

网友:
本人也换过,80G的,数据不变

网友:
谢谢楼上的.
换的过程中有无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
换板....应该还得换ROM吧??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上的  什么是ROM啊   我也是新手  请教了

网友:
拆一个管子就可以了

网友:
大家说的详细点 新手 什么都不懂呀

网友:
就是啊,管子是哪个啊?请问一下w8279071 大大

网友(2009-11-24):
没有电路基础和焊接技术的话劝你还是找维修站,自己不要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