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PU能用在台式机上吗??急急..

楼主(2009-08-13):
笔记本CPU是P4 3.33GHz/533/1M SL7X5 Mobile Intel Pentium 4 M
早上我花100元收的..
下午试了好多主板
华硕为HP代工的865G(P4SD) 主板.能开机,,能进系统
不知道这CPU用台机上性能怎么样.??
笔记本CPU用在台式机上会不会容易烧掉..???
还有散热问题,,,??

???还有兼容问题\???
大侠们给我一点议建...谢谢..

网友:
散热好就不会有太大问题,可以正常用就好了撒

网友:
可以我几年前用本本P4 1.8 按在台机特别爽

网友:
性能怎么样,,跟同样的台式机CPU比..???
还有就是散热问题,,,笔记本的CPU的发热量应该是比台式机小(理论说是吧,笔记本上的CPU本来就是用来要笔记本上用的,,,,)_
我在网上查了好多资料:说笔记本的CPU供电跟台式机的CPU供电是不一样的.本人是搞笔记本维修的,,对台式机CPU供电不太了解...这个不知道对CPU有什么影响..
在CPU风扇选择上是不是用一般风扇就可以了,,??
请上面的朋友说说,,,
用后感受..

网友:
是呀,笔记本电压要小的吧?会不会烧掉呢?但一些国产的笔记本上用的CPU就是台式机的

网友:
能用,就是外频我记得是降了点,我有次给一个客户修本本,他带了一个台式机,当时没台式机CPU,用他的本本上的,也能用

网友:
http://www.nbcpu.cn/big.asp?id=299
这网址是我笔记本拆来的CPU资料网址
下面CPU的图片

这是我主板的图片

网友:
我查资料了这CPU是笔记本CPU...

网友:
不可以用在台试机上,他们的原理不同,用在台试机上就把CPU给烧了

网友:
这可要仔细看看.

网友:
今天把配件全搞好了,(一个全铜风扇.二条512内存(三星颗粒),再加一个空机箱,,)
今天下午测了一下午,,其本稳定,,速度也挺快的,,(因我老家还有一个硬盘,一个20口的电源
所以没买,,借别人电源,,用笔记本的硬盘装系统测的,,
CPU一点都不烫(我开一下午,用手摸CPU的一点都不烫)
感觉北桥挺烫的,,
还有.cpu 也没有降频啊,,还是3.33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