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每次使用中都要黑屏,经常蓝屏。

楼主(2009-08-13):
我的电脑每次使用中都要黑屏。多数发生在打开股票软件或打开网页时。黑屏次数很有规律,只发生一次。下次开机使用中,任何时候都可能黑屏,也只发生一次。

经常蓝屏死机。

除了主板、cpu,其他硬件放到另一台电脑上使用都正常。

各位大大,能帮我分析下,我的主板是不是要报废了。主板上鼓起的电容已换。

cpu-z显示:标准核心电压1.456瞬间会变为1.44.

网友:
电源换过没有?看看是否还有鼓包的电容。这样的故障只有替换排除,确定故障在下手

网友:
同一版主的说法,看看电源里面有没有鼓包的电容,再看看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重做个系统,把软件的问题排除掉,然后再考虑内存和显卡

网友:
电源换到另一台机上没问题,系统重装过没有用。硬盘在另一台机上使用也没问题。估计会是什么问题( ⊙ o ⊙ )啊!

网友:
中木马了吗?
CPU  内存 没插好也会引起蓝屏的

网友:
恩  同意楼上的说法 、 一个一个故障来排除

网友:
换掉鼓包的电容,一起的没鼓的也要换掉,前几天有一同事的也这样,换完了之后问题解决,主要是CPU供电的电容

网友:
中病毒了吧,重装下系统试试

网友:
还有内存接触不好也这毛病

网友:
电源引起的故障率比较大,加之你主板上的电容。还有一方面考虑到主机散热的问题

网友:
电容确实是没有全部换掉啊!!!!只换掉几个鼓起来的。

看样子不好偷懒诶。再试试吧。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蓝屏 是CPU散热不好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重装系统试一下!最好全盘格!

网友:
今天又有两次蓝屏,火大的。

把cpu旁边上次未换的大电容全部换了。开机到现在,黑屏了一次,还未蓝屏。

向各位大大报告。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  请着重检查!

网友:
可能你的CPU供电出问题了。。。每次你打开网页或股票软件时候。。CPU工作加大。。。但电压切不足。。所以。。。

网友:
还是黑屏和蓝屏,没办法,只好换了块主板。两天用下来,既不黑屏,也不蓝屏,一切正常。

有没有人知道:这样的情怳,主板上哪一部分出问题了,怎么修啊?

网友:
应该先解决软件总是,先给硬盘来个全面试低格,然后在用楼上的方法,一步一步排查!

网友(2009-09-20):
连鼓包周围的电容一起换了

网友:
有好多原因.都会引起蓝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