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65主板不触发

楼主(2009-08-13):
昨天接到一杂牌865主板南桥82801EB的不触发,量I/O(83627G-AW)67、68脚都有跳变,但不触发翘起I/O73脚能触发,量但73靠南桥这边无3.3V电压输出,CPU供电1.7V、AGP1.5、内存2.6V VTT1.3V,就是主板主复位0.85V,量了下ATX8脚对地阻值为1。翘起I/O73脚看还是无3.3V电压输出,以为南桥坏了,于是乎换了个南桥结果还是一样不触发,翘起I/O73脚能触发,供电和以前一样。此I/O不知道能用哪个代换于是换了个好的83627F-AW的I/O也是不触发翘起73脚以前一样就能触发。I/O、南桥都换过了还是不触发,南桥换过两个都是和开始时的症状一样。实在是没有思路了,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请各位指点下!!!多谢了,顺便传上自己画的简单触发电路图

网友:
把那mos管断开触发 看72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在看mos管有没坏

网友:
晶振刚开始没考虑到,后来又换了个晶振和谐振电容。翘起I/O73脚能触发,如果待机电压不正常的话,是否有影响也不能触发呢?待机电压3.3V、5V都正常啊。可手上没有此型号的I/O啊。

网友:
随后我又把原I/O换回去了也是一样翘起I/O73脚能触发,晶振刚我说了也换过了,连谐振电容和106电阻都换过了。随后通电还是不能触发。

网友:
晶振换了后用示波器打了波形,有很强的波形。I/O没有这样的后缀名的啊,所以I/O没换啊。但我量了67、68脚都有跳变啊。我按照了触发电路维修的流程都搞了,SB3.3V、电池有3.02V电压、晶振起振CMOS跳线有2.87V电压、触发开关有5.02V电压、南桥也换过了、触发开关相连线路的元器件也就在图上都画出来了,量了都是好的,就是没拆下来量。3.3V、5V短路是不会的了,因为翘起I/O73脚还能触发就是复位电压不正常,其它的都正常。

网友:
可能还是IO坏咯。。。。

网友:
都说了强制触发主复位偏低,只有0.8V左右的电压啊,怎么还能跑码啊要是能跑我就不会换南桥了。我的图是没画错,就是不知道连在ATX14脚的那个MOS管事N沟道还是P沟道的就忘记了。14脚连到D极是能将它拉低,主板上时这样的啊。就是还没有追出下面那个三极管的控制极是有哪个控制的。

网友:
那个场管和三极管是否更换
另外注意有没有显卡保护电路!

网友:
那个场管和三极管还没有更换,显卡保护电路具体还不清楚没有查,不过这主板有集显的。如果有显卡保护电路的话,那是不是要插显卡才能触发啊?但这个板是有集显的,也有个AGP插槽。我估计应该没有显卡保护电路吧。

网友:
你那个图的场效应管脚是是画错了嘛,电源座14脚是受控脚,如接的三极管只能是C极,场效应管只能是D极。

网友:
IO问题,,83627G-AW可用W83627HF-AW 和W83627F代换

网友:
楼主还是再换个型号对的IO吧,如果换了还是这样再说
也希望楼主修好了发表一下经验

网友:
现在暂时还没有同型号的I/O更换啊,等有了换了又结果了发表出来。今天研究了半天最后还是觉得I/O还是有可能是最大的问题。

网友:
IO问题大,83627G的没见到过哦,这杂牌厂刷了什么,华邦没有这款啊

网友:
修到了现在还没修出来,没次型号的I/O。最后只有丢进报废做废料了。

网友:
南桥待机电压有没有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