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

楼主(2009-08-13):
机子刚通上电南桥就一会就炀的不得了!请问,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网友:
是 台式机 还是 笔记本哟
台式机 看南桥供电正常不。一般都是mos管坏..

网友:
台式机!请问哪里到哪里的MOS管坏了?

网友:
就南桥 附近 看有mos 测哈看有南桥供电没,
一般是1.5V看有没有嘛

网友(2015-11-08):
应该是南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