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充电很慢,主板有高频音

楼主(2009-08-13):
X40充电很慢,主板有高频音
主板, 高频, 充电
IBM X40笔记本电池充电非常慢,
X40扦上电源充电时,出现吱吱的高频声(开不开机都会叫)。好烦,不知坏了什么部件
,是电源和电池同时使用时产生,
如果只插电源不插电池。或者只用电池不会有这个高频声音。

如果是电源和电池同时使用时但设置充电阀值使电池不充电也不会有声

网友:
试用17.5V可正常充电,但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
是不是电池有问题。如果电池没有问题就是充电电路的问题 电感电容都可以引起叫声

网友:
通过更换电池确定不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你说充电慢可能是电池老化引起的,你说用电源充电就响可能是充电切换电路引起

网友:
还是没有讲清楚到底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一般主板的高频声都是电感发出的,楼主更换充电电感试下。

网友:
应该是冲电IC旁边的两个三极管坏掉了,这是X4系列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