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基19寸宽屏

楼主(2009-08-13):
原驱动板坏了..现在要用那种通用驱动板上

网友:
2025L和NTA91B都可以

网友:
很多板子都可以点,包括2025  NTA91B  2621   2033V等等,只要驱动板可以支持这个分辨率的,基本上就行了,1440*900~~~~~~~

网友:
跟什么板子关系不大,关键要程序支持这个分辨率。可能不同板子的LVDS线顺序还要调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