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N60B和什么型号可以代换

楼主(2009-08-13):
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上7N60B和什么型号可以代换,老烧这个芯片是怎么回事,请师父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7N60B的参数是600V 14A,等于或者高于这个参数的都可以代换,老是烧就要检查激励电路

网友:
BUZ91A/ 2SK2847 /2SK254 /NTH8N60 均可代换。

网友:
屡损开关管是开关电源电路维修的重点和难点,常见的原因如下:
1:市电电压过高,检查市电。
2:稳压电路有问题,输出电压升高的同时,变压器各绕组产生的感应电压增大,与开关管漏极的直流工作电压叠加,超过耐压值,
3:开关管漏极保护电路也就是尖峰脉冲吸收电路有问题,造成开关管漏极电压过高击穿,
4:300V滤波电容失效,导致其两端含有大量的高频脉冲,再开关管截止期间与反峰电压叠加导致损坏,
5:输出电压的整流,滤波电路不良,或者负载电路有故障,导致电源负载过重,开关管导通时间延长损坏,
6:变压器匝间短路,
7:开关管质量不好,哈哈这个就是运气不好了。还有就是代换的时候选件不当功率不够,

网友:
7N60B,我一直用8N70代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这个是很常见的电源场管,符合此电压与电流要求的即可代换,不过屡损此管,确实要彻查,比较常见引起此问题的原因,很多,主要有:
1.管子本身的质量问题。
2.尖峰吸收电路的电容失效或者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