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际使用效果来看,936远不如35w的内热式普通烙铁好用!!!

楼主(2009-08-13):
从实际使用效果来看,936远不如35w的内热式普通烙铁好用!!!

换电容的时候你就知道了,936焊电容简直是在考验人的忍耐力,而很便宜的10块钱一把的内热式点烙铁却很容易就能换好电容!虽说936恒温,温度补偿。但是我看是中看不中用。936也只能焊接小的焊点,大的锡都一坨坨的    原因我觉得是烙铁都小,热容量太小 再补偿也没用

欢迎拍砖!

树叉 -2 这里不是自我炒作平台

网友:
楼主是你的温度不够吧,或者是烙铁头太小了,

网友:
936焊台对精密小元件焊接很好,焊大件就用普通35W烙铁,

网友:

换电容的时候你就知道了,936焊电容简直是在考验人的忍耐力,而很便宜的10块钱一把的内热式点烙铁却很容易就能换好电容!虽说936恒温,温度补偿。但 ...
引用 网友A:

你这家伙是攒眼球分,没事自已炒作自己。下次在发,大刑伺候

网友:
工具好不好用,要看人会不会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我冤枉啊。我说的是事实。难道这里都不能讨论问题了吗?

用936焊电容确实很难化锡。真的不如普通的35W内热式电烙铁好用。

我绝对没有炒作的意思!请版主慎言。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我冤枉啊。我说的是事实。难道这里都不能讨论问题了吗?

用936焊电容确实很难化锡。真的不如普通的35W内热式电烙铁好用。

我绝对没有炒作的意思!请版主慎言。谢谢
引用 网友A:

下结论的时候要做调查,你的936不好用,不等于全世界的936不好用

你的标题应该改为“我的936从实际使用效果来看,不如35W的内热式普通烙铁好用”

要求版主慎言之前,你必须要慎言,不要随意的下一个结论,因为你的言论完全可能影响一个新手的选择。

网友:
论事要有理有据,你用什么牌子的936,什么型号的头子,设定多少温度,如果你用AT的936,把温度开到450,用3C或K头,比黄花的60W还好用。只是PCB母板质控不过关,如果你在电子厂,直接扫地出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AT936A . 白光3C头。嘉田0.8焊锡丝 。温度400 换电容确实很困难。凭良心说话,我说的是事实,AT936A是刚买的。焊接方法没问题,有个朋友做维修多年,使用我这个焊台情况也是这样。绝对没有炒作的意思。 拆电容的时候很难用。

网友:
我所用过的所有936,有铅状态下,370度,全部搞定。

无铅就难了

网友:
你的白光3C头几钱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白光3C 头 .55元。

网友A:
下结论的时候要做调查,你的936不好用,不等于全世界的936不好用

你的标题应该改为“我的936从实际使用效果来看,不如35W的内热式普通烙铁好用”

要求版主慎言之前,你必须要慎言,不要随意的下一个结论, ...
引用 网友C:

版主说的有理 我是新手 正考虑买烙铁呢

网友:
现在市面上(淘宝)有一批自称是日本某公司淘汰下来的白光3C烙铁头,这种头我见过,其内径比正规的白光3C头要大,用在我们的标准936烙铁芯上,会引起导热不良,因为烙铁芯与烙铁头内壁之间有空隙。

所以不要看到便宜的白光3C头就以为捡到了宝,真假现在不好说,但不适合标准936使用那是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只想说我所说的是我遇见的真实情况。说话方式有不对的地方!请版主见谅!但是绝对没有炒作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飞翔版主我想问下你用过AT936A吗 或者其它国产的936   用3c头拆电容容易吗?有铅的。
我烙铁头上锡良好。也没有用。放在上面很久锡都不化!

网友:
为什么修板要用焊台,而不去用普能烙铁,这个道理专业的维修人员因该都清楚。一是恒温,恒度的目的是保护焊盘,PCB对温度是有要求的,二是防静电,普通烙铁执接通后你拿电笔去试试。如果都照你的用法,哪么多专业人员去买AT、QK、白光,威乐,OK的产品,岂不是疯了。社会在进步,技术也在进步,现在早不是一把烙铁扫天下的时候了。

网友:
先给大家一个我上文所说的烙铁头的连接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53d.jhtml?cm_cat=27
奉劝大家不要上当

回16楼

AT936A我经常用,因为公司的就是,我拆焊电容非常容易,我现在怀疑,第一是你烙铁头的原因,第二是你操作方法的问题。你要先给电容引脚上锡。因为引脚上由于时间太长会有氧化层, 这层氧化层很影响温度的传输,还有就是你的头的使用方法,如果你使用不好3C头,那你可以试一下K头。相对于摘电容来说,K头更快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你说的我能理解。936焊台恒温,防静电。但是焊接大面积接地的焊点时候,比如说主板电解电容的一个腿的时候确实有些吃力!熔锡困难。这一点不如普通内热式烙铁。也是936级别焊台的一个不太好的地方。个人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飞翔版主我想问下你用过AT936A吗 或者其它国产的936   用3c头拆电容容易吗?有铅的。
我烙铁头上锡良好。也没有用。放在上面很久锡都不化!
引用 网友A:

要放助焊剂,光用烙铁外层氧化当然不化。

网友:
再次说明一下,是你的使用方法问题,936用来换电容,绰绰有余。

网友:
现在市面上(淘宝)有一批自称是日本某公司淘汰下来的白光3C烙铁头,这种头我见过,其内径比正规的白光3C头要大,用在我们的标准936烙铁芯上,会引起导热不良,因为烙铁芯与烙铁头内壁之间有空隙。

所以不要看到便 ...
引用 网友C:

这批头实际上白光公司的次品,属一代产品,内径大是因为少了内套。

网友:
摘录一段文字 ,应该对你有帮助。

如果焊接时使用的是实芯焊锡,加些松香是必要的;如果使用松香锡焊丝(焊丝芯内包裹有助焊剂),可不使用松香。

由于金属表面同空气接触后都会生成一层氧化膜,温度越高,氧化越厉害。这层氧化膜阻止液态焊锡对金属的湿润作用,犹如玻璃上沾上油就会使水不能湿润一样。焊剂就是用于清除氧化膜的一种专用材料,又称助焊剂。助焊剂有三大作用:

1.除氧化膜。实质是助焊剂中的物质发生还原反应,从而除去氧化膜,反应生成物变成 悬浮的渣,漂浮在焊料表面。

2.防止氧化。其熔化后,漂浮在焊料表面,形成隔离层,因而防止了焊接面的氧化。

3.减小表面张力,增加焊锡流动性,有助于焊 锡湿润焊件。

PS:要学会去分析问题!

网友:
电容引脚上的锡,和你用的锡丝上的锡,都是正常的锡,而锡丝可以熔化正常,引脚上的锡却不能。

那我们就要去分析,二者有何不同,

首先,二者的铅锡成份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锡本体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锡线与引脚上的锡在细节上有一些不同
1,锡线中有助焊剂
2,锡线无氧化,但主板上的引脚有氧化层。

我想说到这里,你应该明白问题所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二位版主。可能是我方法的问题。我再努力去尝试!帖子主题有误导的可能,希望版主能编辑下,超过15分钟了,我现在不能编辑了。

网友:
随遇而安,理解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理解! 感动的眼泪哗哗的

网友:
这是楼主的焊接方法不对与焊接技术不过关,我用936焊台焊电视机底板上的散热器都可以,何况电脑主板电容?

网友:
俺用的一个杂牌936也拆不了电容  有几回就把烙铁焊在主板上那不下来了
一生气花8元买回一50瓦普通直插式 超好使  不知道会损伤主板拿

网友:
我用白光T12-BC3,自制的控制器,调270度焊一般的如显示器屏蔽罩都可以了,换电容有大面积接地的、无铅的调到290-300度,效果跟35W内热比好一点,但是白光启动快,加电10多秒就可以焊接了。

网友:
买一套焊锡作业辅助工具也不错,这个价格也便宜, 我自已也买了一套,还不错,基地淘宝有卖。

网友:
现在分析,一,烙铁的真实温度可能与显示或标示不符,二导热不良

网友:
各有各的用处,存在即合理!

网友:
水贴一个,鉴定完毕,修板用内热电烙铁是对自己对他人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总之就是不专业和技术不过关的表现!!!

网友:
一般我都是先涂焊膏,再下电容,没有涂有时锡很难溶化

网友:
936 配 刀头  很不错

网友:
936是肯定比一般的普通内热烙铁好用的

LZ应该是使用方法不对

主要就是烙铁头和焊点之间的导热出现了问题
另外936的烙铁头你也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温度调的太高导致烙铁头氧化严重

网友:
936好用,我知道你为什么觉得不好用了,主要是烙铁头没上好锡

网友:
我也用936,如果安装的是尖的头,要焊大块的地方确实是不如一把普通的烙铁的。焊小元件还是很好的,但装上刀头就很好用了,但焊小的地方就不好用了的。说句真心话那东西就是烙铁头好点,不会磨损,其他没有看出什么好的地方了。

网友:
可能是空调离你太近了,或者风扇对这你吹呢?

网友:
看来楼主也不是专业的人,专业的人就要用专业的工具,才能做专业的事,烙铁是我们的一个得力工具,做起事来事办功倍,要不然生产的产家不就没饭吃了

网友:
楼的可能还是头不行吧,我936换电容还是小菜来的。起码我没遇到换不下来的!

网友:
发之前得考虑周到   、影响新手是问题

网友:
是啊,要考虑新手的印象,尽量客观些,不能带有主观因素

网友:
我用的都是K头,,,,用习惯了K头好用
AT936焊电感是焊不动的,,温度开到底也不行,,,,用白光936的没有问题,开到底焊CPU电感还是切菜一样的,换电容更是没有问题,,,AT的确实有点难焊,,温度补偿不行。

网友:
大家都说刀头好用 我就在基地也买了一个安泰信刀头15元  按在俺那个杂牌936上 通电温度开到320   烙铁头沾锡和松香 往主板上一捅 嘿嘿 超好用 我又试了一下主板上最粗的焊点 cpu主供电的电感  一样毫不费力
看来好的烙铁头很重要

网友:
如果是杂牌的工具,确实有这个问题,但好的工具还是比烙铁好的,要是行的话,大公司还用花那么大力气开发电烙铁干什么,但一般用我的感觉是防静电焊台好于普通外热,好于内热式。

网友:
没觉得,一直用936,用美国CT的刀形铬铁头,没有什么问题,换电容没问题

网友:
一派胡言,你买的什么牌子?什么型号?什么烙铁头?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松香总买得起吧。不会的,可以先去看看别人怎么焊的吧。你喜欢用哪个本来也没事,跑这来乱讲。

网友(2009-10-03):
回复 网友D:

就算我说错了。说话也不要这么难听好吧。文明!

网友:
这儿是请教,学习,交流的地方,不要动不动就说人怎样怎样。。。。大家都引以为戒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你说的我能理解。936焊台恒温,防静电。但是焊接大面积接地的焊点时候,比如说主板电解电容的一个腿的时候确实有些吃力!熔锡困难。这一点不如普通内热式烙铁。也是936级别焊台的一个不太好的地方 ...
引用 网友A:
我一这用着15元的烙铁!便宜!但有静电,有的加焊下电源IC一下就烧了

网友:
没有用不好的工具,只有不会用的人,关键是要用对地方

网友:
我用936B换过电容,温度要打到400以上才好用(本人用的是尖头,没试过其它头)

网友:
因为你的言论完全可能影响一个新手的选择

网友:
你好!请问你是用什么形状的烙铁头?你焊小的元件用尖头,焊接大的元件或者是焊盘请用扁头。因为小的元件不需要那么多的热量,尖的比较好操作又不会影响旁边的元件。如果是焊接大的元件或者是焊盘用扁些的烙铁头,这样接触面积大,传热快。就很容易拆下你想要的东西了。至于普通烙铁,一般不要拿他来拆主板上的元件。因为一是不防静电。有些电子元件很容易被击穿。二是温度一般不稳定,容易把焊盘弄坏。焊台的作用就是温度稳定,抗静电。至于高档不高档,只影响使用寿命和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