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高高手请进,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9-08-13):
接了几百条DDR512M内存,用内存测试卡2005和865PE主板,全测了几遍,结果有几十条没有内存颗粒损坏,能点亮但进不了系统.到滚动条就提示:系统文件丢失,要插入CD光盘,按R等提示。几十条都是一样.SDP也刷过,内存芯片和电阻,电容全加焊过。故障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一下问题所在?谢谢

网友:
兼性性有问题

网友:
内存测试卡2005好象效果不怎么样。是以前他们告诉我的,如果颗粒里面坏得比较少的话就扫描不出来了
建议你用RST或MEMTEST+86扫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