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诊断卡CPU有电压,不插,CPU无电压

楼主(2009-08-13):
华硕K8U-X,754 插诊断卡 CPU有电压,不插,CPU无电压。
在高低端管处 还有B~~~~~声长鸣,
总线 时钟 基准都没有
内存 供电2.5 上拉电压1.2
显卡1.5
桥晶振 好像没有起震 一脚0.03 一边0.23

网友:
先换电源IC

网友:
真的假的
老大
你说详细点撒

网友:
高手们呀、、、
出来晒月亮了
进来指点指点

网友:
如果是ADP3168的电源IC,直接换就行了

网友:
··换CPU电路IC

网友:
为什么ADP3168就直接换了??那很爱坏吗?

网友:
ADP的电压IC是很容易坏的,你没有士波器吗?量下就知道了。查诊断卡能跑不,能跑就送个给客户咯!

网友:
插诊断卡  CPU 供电 有的  但是不插  就没了
不是ADP3168  是 ADP3186
没示波器咧、、、
刚开张 没买

网友:
偶也是新手,也不知道是啥原因,插上诊断卡正常跑码并点亮吗,还是说插上了CPU供电正常,但还是不亮
想知道一下为什么会这样,期待高手,帮你顶

网友(2009-09-14):
这种现象我碰上3块主板,现在手上有块就是以前顾客在别的地方修过的板子,上面插块不显示的诊断卡,听顾客说修了可以用一年了,现在插上去就没有用,复位灯长亮哦!

网友:
我之前有块联想的主板(独显)也是这样的问题,换看显卡就好了。有些东西很奇妙的,这动动,那动动,也会好。。

网友:
有的板 是插CPU  才有的,  你不插得话 ,VID线不拉低, 肯定没电呀。  你应该试试 上假负载 看有没电压
如果没得话,检查电源IC的  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