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笔记本维修

楼主(2009-08-13):
LG笔记本一直是由昆山V星的子公司  微盟电子有限公司代工的,相对用料和个方面都比较严格,前天就接了台港老的LG机器(是同行接到拿过来的),现象是通电不开机,看电流应该是FF的样子,拆开后经检测发现是无线网卡坏了导致的(没有量具体信号,估计是PCI总线上的有问题),装上机器,发现进XP在滚动条的时候就蓝屏重启,但进安全模式就正常,因为是繁体版的系统加上只有一个盘,里面又有资料,就没重装系统就还给同行了,
第二天同行就把机器抱过来了,说是装系统装好了,进xp后又重启,在怎么装都在恢复驱动的时候蓝屏,,,   亲自试了一下确实是这样的,就在把机器拆掉,因为是无铅的,桥都是点胶的,而且是很多,根据经验直接用风枪加热南桥,裸板测试发好了,装机。。。装系统OK,,,另一个问题又来了,没有声音,,声卡有时能抓到,有时不行,难道加热南桥没加热好?  没办法还是拆机(真是晕)客户一直打电话来催,,,没办法只有一步一步来,,
重新用风枪加热,,  完后量电压,,,短路了,直接拆下叫小弟摆球,没有直球钢网只能摆,呵呵
一个小时过去了,把南桥上上去,  跑“00”   难道是温度没控制好把桥吹坏了?直接在用热风枪加热,,,,好了!!

网友:
你那是巧合修好了,一般都把南桥弄坏了

网友:
强人,这年头bga也不贵了,还是买个吧,风枪还是有风险哪

网友:
摆球要多少时间啊脖子太累了

网友:
楼主厉害 让我长见识
原来LG还有笔记本

网友:
摆球,没有直球钢网只能摆

啥是摆球啊??????????

网友:
摆bga的锡球

网友(2010-07-04):
风枪加热,你要把南桥下面的锡球融化的话得多久啊.用风枪吹得时间长可,芯片又容易鼓泡,楼主牛B啊

网友(2011-09-11):
楼主很强悍呀,用风枪做桥也能成功..不知楼主温度控制在多少度的呀,,怎么没把桥给吹坏掉....

网友(2012-10-06):
风枪取BGA芯片。头一次听到。哎,真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