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不能启动

楼主(2009-08-13):
我有一个航嘉电源,型号是HK400-55BP,通电后输出没电压,拆开后发现5L0265R的一只脚烧没了,找不到我用5L0380R替换后通电,还是没有电压输出,辅助电压都没有,但通电一会后发现前级散热片好烫手啊,短接绿线后不能启动,请后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12伏整流桥管被击穿居多

网友:
先修辅助电压,看看辅助开关管

网友:
辅助开关管是四脚的IC 5L0265R,有一只脚烧没有后来我在论坛上说5L0380R可以代替所以我就换上看还是不行啊,紫线、绿线都没有电压,前级散热片过一会就会烫手了,我都不知道哪里出故障了

网友:
查一下初级的阻尼吸收电路
辅助电源输出有短路,

网友:
该电源的辅助变压器烧了(匝间短路)我修了好几个.

网友:
辅助变压器怎么知道它是否短路了?

网友:
有电感表的可以量电感(前提是有数据),但只要把外围元件全检查后就只有它了.带换看看

网友:
整流管我也看了没问题啊,还有辅助开关管是哪个呢?是不是原来的那个5L0265R四脚的那个?现在我用5L0380R代换了,辅助变压器就没换找不到可换的

网友:
光藕我也换过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辅助开关管最好换原型号

网友:
辅助开关管原型号买不到啊,听说5L0380R可以代换就换上,结果还是不行

网友:
我的两个航嘉电源都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把开关变压器拆了重绕,只要记清绕向和圈数,好绕不难的,或去找用3端集成电路(top,tyn)的辅助变压器换,一般只要分析原电路和航嘉的电路调换下引脚就行

网友(2009-12-20):
这里面朱波云先生的帖子非常有参考价值。从帖子中可以看出,该先生不但具有非常强的动手能力和丰富的维修经验,并且还具有坚实的微电子电路基础,这个,从他介绍的拆绕辅助变压器和分析电路代换辅助变压器的方法足以说明。他的帖子简明而准确,希望这个网站多多招揽这样的人才!
   同时可以告诉搂主,如果辅助电源IC外围原件确定没有问题,那他给你介绍的故障点是准确的。至于5L0380代替5L0365完全没有问题,它们的区别主要是前者的耐压800v后者是650v。至于没有电压输出而该ic还发热的原因,应该是:该ic是一个它激式开关电源ic,通电后它一直在工作,它的负载变压器短路,此时ic工作在大负载下,所以会很热。
   以上是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供大家参考。如果需要该ic的参数,可以提供pdf文本。同时本人希望参与微电子电路的读识、维修技巧的探讨!QQ249926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