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老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09-08-13):
BIOS老恢复出厂设置 ,电池也更换过是新的.就是一断电BIOS不保存.请问是主板那里原因

网友:
测量跳上上是否有2.5V以上电压?COMS电路上的电容是否漏电,最后南桥

网友:
另外你看看那个二极管是不是坏的  一般这种问题很好解决的

网友:
我遇到俩回这种故障,一是二极管击穿,一是电池座太脏

网友:
根据维修经验,是电池座的负极弹片氧化了,用刀子刮一下就行了

网友(2013-09-07):
哪个是对的啊?

网友(2013-10-09):
谁和谁碰到的问题都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一定要按部就班的来检查!参考二楼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