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GPU..挂了吗...?

楼主(2009-08-13):
..有块显卡.客户拿来的...是.双敏..速配 PCX7328T的..
刚拿来的时候试了.下..不显.黑屏...后来发现..显卡很多尘..就用洗板水.洗了.下..
后来...上机..测试...竟然..显了...以为就这样好了..
可是...在.上机测试....一直没事..大概过了.5分钟..掉电了..
后来再开机.又不显了..连续试了几次都不显..测供电正常..测显卡GPU..AD线..正常..
最后..决定把GPU..用BGA.加焊下.
结果.加焊后..现在插上显卡.一开机2秒就掉电..插别的显卡就没事..
请问...这样...是说明显卡..GPU坏了吗..??
..知道的...请说下..谢谢...!!!

网友:
检查显卡的  dc-dc

网友:
你是用什么工具加热的  会不会加短路了哦!2秒就断电 是短路了

网友:
GPU有可能已经烧坏

网友:
你说的现在应该上GPU供电控制电流的一个电容坏了.你拆开或更换那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显卡没有加焊好,造成了更多的空焊或造成锡球桥接

网友:
估计是没加焊好,联锡了。

网友:
多用清洗剂擦几下,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谢谢..LZ..和各位的..回答..明天试试..看....!

网友:
核心损坏的  可呢个  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