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高压条怎么改啊?

楼主(2009-08-13):
进来的接口除了供电。地线。外有三条进了高压条的控制芯片。 两条系统总线。一条PWM 信号。。 这样的高压条怎么改?
有一千多条。怎么样改一个接口来。好能一个一个来点亮。
芯片

网友:
有没有人改过的啊?帮帮忙啊

网友:
上图看看,一般系统总线可以跳过不管的。

网友:
上图看看才知道的

网友:
回复怎么上图?我想上个图来

网友:
这就是高压条上的芯片。输入供电和 系统总线。PWM 都是直接从接口过来的

网友:
改条子一般不就是三根吗,找到主供电,地,另一根就是3.3V的控制电压从屏上飞一根吗。

网友:
供电给了。地线也给了。7脚PWM 和 2 3 脚都给过了。两条两条也给过了。三条一起给也给过了。 3.3V 5V都给过. 高压就是不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