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吱吱响

楼主(2009-08-13):
长城电源 ATX-300P4-PFC 短接绿线后吱吱响,开关管、主变压器、大电容我都换过了还是会吱吱的响,请问哪位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电感那里加焊加焊,看看还会不会响

网友:
查一下红圈的电阻

网友:
多半是电容的问题,看看有没有鼓包现象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待解决.那两个电阻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有响声的电源最麻烦了

网友:
我这里也有好多这样响的长城电源,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啊?
等待答案中。。。。。

网友:
更换两个大滤波电容。

网友:
从tl494出来节的两个驱动管,其中一个参数有变化,
一般式放大倍数缩小,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大电容已经换过了,驱动管J13009也都换了,还是会吱吱响啊

网友:
有二种情况,一种是变压器或电感,另一种是管子发出的

网友:
希望有高手解答,我的长城电源同样故障,而且表现为:第一次如果能够顺利启动的话,可以很长时间没事。如果重启机器的话九成会电源无法启动。放几个小时后又会正常。

网友:
我修好了,是那两个2.7K电阻中有一开路了更换后吱吱响声就没有了

网友:
这个早就知道了,

网友:
刚维修好了一个达硕电源  也是嗤嗤响  带不动负载  肖特基  开关管  次级输出电容查了个遍 最后检查竟然是大的滤波电容一个失容导致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