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烧电法找主板短路

楼主(2009-08-13):
经常听到说用烧电法找短路,但一直不曾见识过,由于刚进入笔记本维修行不久,请哪位能够详细介绍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
烧电法就是用小电压加在你认为短路的地方,慢慢加大电压,看那个元件烫的厉害,就是那个元件短路了

网友:
提示一下,把直流电源的输出电流最多设置到3A,太大了容易烧坏PCB

网友:
有的北桥短路不烧是测不出来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