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维修不过内存

楼主(2009-08-13):
今天修一个NEC 不过内存机器。诊断卡跑开始跑2C。发现内存槽被焊过,加焊内存槽。故障依旧。反复试几次。每次跑的数都不一样!00  FF     怀疑 CPU  。。换个CPU  。还是如此。怀疑BIOS。但 不确定  也可能诊断卡有问题。。换内存也不行。。。电压全部正常!!。
    于是拿酒精  把整板擦一遍。还是跑2C。。。。开始怀疑北桥。  使劲压  没任何变化!!!
最后 怀疑   北桥 和内存中间 的   地址线。  于是 加焊排阻。。。  完了之后。故障依旧。。
  晕死。。。真没办法了。本来  想放弃。。。抱着最后 希望。。再把排阻 加焊一遍。。奇迹出来了,机器开始跑数了。。。。赶紧 装上。。。。开机测试。。。
刚放上音乐。。。。一会~~~`蓝屏``。。。。。晕死。。。重起几次。。都一样!
没办法 从新  拆开 ,直接加焊北桥。。。可惜啊。。。不小心把北桥 推动了!!!!
凉了之后  发现桥塌了 !!
此板作废!

在这里  写下经验 供大家 参考!!

网友:
那在从做桥不行吗

网友:
不会吧,桥塌了,板就报废了?

网友:
路过学习,吸取教训是我维修中的一部分。

网友:
不明白,桥塌了 怎么板就报废了

网友:
先别开机,重做一下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BGA   也懒得直珠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