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tx16c不亮机求助

楼主(2009-08-13):
今接一SONY VGN-TX16C不亮机。用可调电源电流0。6A又下降到0。44A不亮机。拆开机子裸板测的各电感电压正常有图;上测试卡不跑码;测各时钟有,想换一CPU试下但该CPU是BGA焊接的一时找不到切入点求助思路!
cpu

网友:
还没解决继求高手指导

网友:
来自: 上海徐汇区
如果测试都正常的话,你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此机我见过的故障是内存芯片的问题也许你代马卡跑OO只是假像!是不支持该主板造成的!个人结合电流和各电压等,觉得是不过内存,个人愚见,仅供参观~

网友:
 楼上正解,这个电流我拍砖 顶38 代码

网友:
到这了,应该是不过内存,楼主有条件的话,可以测测内存上的SPD是否有读取波形。

网友:
楼主 可调电源的头要到哪里买 有多少个头

网友:
1。先换个内存试试,
2,试着按压北桥及CPU座开机,(北桥或CPU座虚焊)
3,不行刷BIOS,

网友:
这个机器能触发的话 正常损坏就剩2个问题了 就是CPU断线和内存脱焊,用手压 只要找到问题都可以开机,内存脱焊容易导致蓝屏 CPU断线导致不开机!

网友:
CPU座问题,加焊一下

网友:
北桥出错的机率大些,千万莫压主板,说不定本身不坏的,结果给压坏了!

网友:
CPU 问题了,报废的多

网友:
sony的机器都好奇怪哦!

网友:
INTEL CPU 一般不易坏的,取下来值球重做一下试试

网友:
10楼的兄弟:别人都说过了,是板载BGA的CPU,哪里还有CPU座

网友:
要不把CPU取下来,量一下板上的点,看哪空焊了

网友:
版主也不表个态,帮助解答一下,世态炎凉。本机没修过,据描述应该是北桥的问题,重做吧

网友:
该机有了新的进展:我按CPU好像电流有点升了跟到0。72A下降到0。45A 测试卡从四横变成AA——
应该是CPU松焊。现在想加焊一下怕不经用,拆下来又怕没有这个钢网。:::::

网友:
RE: sony vgn-tx16c不亮机求助(已解决)
板载CPU虚焊!加焊OK

网友:
RE: sony vgn-tx16c不亮机求助(已解决)
胜利上门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