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存槽加焊方法?

楼主(2009-08-13):
最近总是听说加焊内存槽,但不知如何加焊,加焊过程中需注意什么问题?请大虾们指教!
Arch

网友:
好的焊锡加好焊膏
烙铁带的走一遍就可以了

网友:
第一遍 可以用焊油拖一下 就可以
不放心的话 那就用焊锡丝 加 焊油拖 这个是合格的维修师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