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问题

楼主(2009-08-13):
以前的老液晶显示器配了个RTMC78和一个高压条弄了个VGA接口的,但是我的老液晶是四个灯管的,如果我用这一套东西接比较新的显示器测试灯管好坏,就是只接了高压,不管数据线了,于是想到现在液晶不只有一个灯管吗,这样有危险吗,白屏一会他会不会断电保护啊??谢谢

网友:
看了半天还是不知道你说什么?不好意思

网友:
没插驱动板到屏的数据线只是灯管亮的白屏是没有问题的,单灯高压板测试4灯管屏可以一根一根来,4灯板测试单灯或双灯屏是要保护的,如果只想测灯管可以不需要驱动板,单独给高压板供电和开启电压就可以了
12V   BL_ON   GND 常见通用高压板,虽然我曾经把12V直接接到BL_ON上作为开启电压,但应该不太保险,建议挂个合适的电阻应该好些,一般BL_ON在5V左右。

网友(2009-09-22):
非常感谢楼上的师傅!!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