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17寸纯平显示器二次电源无提升电压

楼主(2009-08-13):
测量发现二次电源管634G极无控制电压,顺着G极电路往下找,电阻、三极管一直到行块,均没有坏的元件,哪位老师给一下思路

楼主:
补充一下,此显示器型号是786LFB

楼主:
换了行块也是不行,没办法了。

网友:
看下升压二极管

楼主:
最先换的就是634,根本不行。把634拆掉,G极也是没有控制电压。

楼主:
最先换的就是升压二极管,可是不行。

网友:
如果有显示,可以先用频率表测量一下行、场振荡芯片有关二次输出端的频率与正常频率是否一样,如果没有,此芯片可能不良,有时,可顺此路查下去,直到升压管G极。

楼主:
行块已经换过了,可是不行,仍是行幅不满、亮度偏暗的现象。从行块发出的12V控制电压经过一电阻后消失得无影无踪。电阻后只有两个三极管,拆下后测量是好的。再后面就是634的G极了。

网友:
该查的都查了,只能怀疑存储器数据失落了,试试这条路。

楼主:
存储器数据失落应该不会造成升压二极管G极无电压吧

网友:
ROM资料损坏一般不会引起无升压故障。测量一下你的行场振荡IC的B+OUT脚的电压是多少V?另外。断开行管C极。接一灯泡作为假负载。看这个时候有没有升压。

楼主:
谢谢长风老师,我这就试一下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行块+BDVR的波形

楼主:
二次升压管G极无提升电压,难道会跟高压包有关?想不通。

楼主:
升压二极管G极无电压难道跟高压包有关?

网友:
会不会是行电流大, 引起B+下降.

误以为是不升压呢.

楼主:
把高压包拆下来,再量,634的G极仍没有驱动电压。看来不是高压包的事,那会是哪儿的事呢?

网友:
遇到过没修好,你把我以前的漏洞补上,把板子翻过来,看看那个电阻是否有烧坏的

楼主:
电阻拆下来量了,没有问题。

网友:
行管的工作条件满足吗,供电等

网友:
原来的升压官坏了没有,

楼主:
原来的升压管和别的元件,拆下来量都是好的

网友:
今天遇到一故障和楼主一样的,机型好像也是一样的,处理IC是TDA4856.IC换过,和G支路的元件都测过没有坏.

楼主:
不错,行块型号确实是4856。这问题到现在都没解决,期待高手进来解答。

楼主:
抽烟大哥,能详细说一下行电流过大怎么会引起二次升压管G极无控制电压的原因吗

网友(2009-10-08):
长风 老师 等你留言    不懂

网友:
你查一下2次电压的反馈电压有吗?一般是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