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换屏后怪问题

楼主(2009-08-13):
IBM T30
屏坏,其他正常
换屏后,居然发现电流跑到1.3A就自动掉电。
如果不上内存,电流稳在0.6A,就不会掉电。

但是奇怪的是:VGA口接外接显示器就不会掉电,而且能正常亮机。只有不接外界显示器,电流跑到1.3A准断电

求维修思路
谢谢!

注:每此掉电以后,电流为0,没有待机电流,再开机也上不了电。必须把稳压电源插头取掉大约三五秒钟,再插上,才有0.03的待机电流。再开机…………到电流1.3A…………再断电…………

网友:
T4系列的屏的3.3V供电没上去会出这个问题,你查查F3 F8 Q22这几个元件

网友:
这种问题是T系列的通病,可能是你换屏的时候不小心把给屏供电的保险烧掉了,引起保护,所以他一到显示卡那部就掉电,你用万用表量下屏线接口附近的保险,肯定有坏掉了,更换就OK,我修过好多台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F14烧了,换上就好了
谢谢LSD各位兄弟

网友:
如果T40的机器 最爱烧就是F7 F28这两个保险了。

网友:
请问楼主F14在那里啊,还有F28也没有找到,有F1,F4,F7
是不是F开头的都是保险电阻啊

网友:
在屏的接口附近

网友:
经典故障,收了。

网友:
换屏的时候把屏搞的掉电了  所以就保护了啊

网友:
IBM的机器屏供电没有屏幕一亮就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