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61I无法充电

楼主(2009-08-14):
接到一台IBM R61I用户反映是网卡用不了,网卡接口处两个灯一直亮着,机器无顾重启,关不了机,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首先换了网卡还是一样的,根据以往经验,直接更换南桥,所有问题解决。但之后却无法充电,换地电池,也换过充电芯片还是一样不行,请哪儿位指点一下???

网友:
进系统能认到电池吗?

网友:
可以认到电池,就是一直不动充不进电呀

网友:
查L5到Q35-Q10-Q8-F12这一段线路的电压和他们的控制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