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40开机密码全国没有几个人能解

楼主(2009-08-14):
今天我去市场在批发商那里那了一台J40他说800给我!但是有开机密码!我想这机的配置也值!
结果我去广州电脑城解密,去了好多家都说解不了!他们说要去北京才能解,我听后真是气坏了!
难道我们基地就没人能解吗???

网友:
J40机器? 是那个厂家的?

网友:
多谢了!它是東芝的机!

网友:
大家帮忙顶一下!

网友:
应该可以吧!
肯定有存储密码的芯片,但估计很难找到可供替换的芯片或出厂的bios系统。

网友:
这种机子连80都不值.

网友:
哈哈 楼主 你被忽悠了啊

网友:
没关系!我当时也解过一下J12的开机密码!我当时换一个小东西就解开了!当时我的同事去电脑市场上没有找
到一家能解开的,最后它让我送去北京解!后来还不是OK了!我知道今天解不开没关系还有明天吗,至少我还在
进步吗!来我再顶!~

网友:
这个笔记本密码,几分钟就能解密。

网友:
你悬赏十万试试看有没有人搞得定。

网友:
会解开的 只是没找对人

网友:
没有解不了密码的机子,只有解不了密码的人!

网友:
密码 应该都能解吧    只是看划不划算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懂!!

网友:
哈哈,看来有难度,也许没找到做过这方面的人

网友:
东芝像很多老机器,只要一上解密狗就能解掉,你可以做个试试
用一根打印线,只要按下面的方法连接线就可以了。
1 5,10
2 11
3 17
4 12
6 16
7 13
8 14
9 15
1针脚和5,10针脚连接,2针脚和11针脚连接,如此类推……

网友:
楼上说的,是针对东芝青梅工厂做的板子(早期的板子是可以的,但现在新机型一般是不行的)

网友:
东芝的板子一般换EC都能好。有少部分是换BIOS。

网友:
东芝像很多老机器,只要一上解密狗就能解掉,你可以做个试试
用一根打印线,只要按下面的方法连接线就可以了。
1 5,10
2 11
3 17
4 12
6 16
7 13
8 14
9 15
1针脚和5,10针脚连接,2针脚和11针脚连接,如此类推……
多谢了!试过了,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