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改后的机器外型。

楼主(2009-08-14):
用了点时间更改机器外型。有点专业气质!

网友:
除机箱定做外,其它的基本用工具手工做的支架。
内部控制电路自行设计,温曲程式控制自已编。两只温控用于显示实时温度值。
面板接键是程式功能按键。
三温:
预热--温曲加温--保持---自动停机基本全自动过程。

DIY BGA返修台不是容易的事,外型做得如何好不代表它能做到想要的BGA回流目的。

“同志们”努力吧。

网友:
DIY BGA 返修工具基础在于BGA 焊接工艺。而不在单一的曲线如何“跑”或一定要用PC410之类控制热风加温过程。

红外的机器国外的就有极好的参考。

网友:
这个能不能把教程发上来?

网友:
这个机器做得很漂亮了。可以说效果与外观兼顾了。

提个看法,不一定正确,供各位DIY BGA机器的朋友参考:
看到商品机器和DIY机器基本上都没有下加热热散发防护,估计其原因是易操作性和防护不能兼顾。如果能够不影响操作方便的前提下适当加入热散防护(或者说局部保温),可以降低下加热功率需求,从而节省耗电,减轻环境温度影响,使其更加绿色。此建议工厂商品机器设计亦可参考。

网友:
老张的建议有参考价值。

现在搞的这种机功耗三温全开都不大于900W,主要是热量利用方面的处理。

网友:
JK老师好努力
向你学习

网友:
成本在多少  ?支持!  效果怎样,预定一台  QQ 22394426

网友:
你拍一下你的预热,和上加热,还有升降 我看看。
是不是用红外管(这个好,这个好,砖的话慢)

网友:
我除了不喜欢380的发热砖外,其他是无可挑剔的。

网友:
电陶炉发热更快,拆了可以用,不拆也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电陶炉的加热面不够大,会否引起变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电陶炉的加热面不够大,会否引起变形
引用 网友B:

面积是制造出来的,一般应该够了。
给你个图看看,什么叫面积是制造出来的。

网友:
面积是可以达到要求的。变形的问题不单一是面积不够大问题!

网友:
潘哥,你的这个机器越来越漂亮了,不错,忙时做做BGA,不忙用来烤鸡脚,更好了

网友:
听说要到广州了,日夜赶工忙了一个月,就是为了烤鸡用的工具。

网友:
潘工用的不是380吗
引用 网友C:

除了接触过ERSA的机外,从没有需要用其它的机,一直用自已开发的机做返修。

网友:
玩了N年电子技术,现在才有时间给自己搞台象样的“玩具”

网友:
这东西太牛了.有机会见识破见识下

网友:
外型只是表面功夫,可随意更换,不然就没有DIY的实质,实战过才算是战士!

网友:
对于DIY,用 热风的还是红外需要根据自已的DIY能力选择。

网友:
外观是次要的 搞维修的只是看设备的实用性。

网友:
不懂要多少大洋啊,有白菜便宜不,行我也来一台

网友D:
潘工
能不能讲将那个照明灯是怎么做的哦
看上去很上档次

网友:
[loc
潘工
能不能讲将那个照明灯是怎么做的哦
看上去很上档次
引用 网友D:

网友:
在机箱相对应的地方开个洞,用12V的LED灯加座就可以了,极简单。

网友:
机器一直对MCH(北桥)焊接能力比较好,改用现在的支架效果一样保持原焊接水准。

网友:
潘哥,你的这个机器越来越漂亮了,不错,忙时做做BGA,不忙用来烤鸡脚,更好了
引用 网友E:

烤鸡脚已经好完美了。
有空搞个红外三温“白菜炖肉”试下行不行

网友:
是上下双红外的吧本人推崇红外的BGA

网友:
是三温红外

网友:
做工真好!不知道jk什么时候批量生产 给我来一台!

网友:
最后完工。测试PASS。
一台BGA器件返修“玩具”就这样练成的。

网友:
做工真好!不知道jk什么时候批量生产 给我来一台!
引用 网友F:

给你一台做烧烤的可以不?

网友:
机上的各种导轨\支架在哪里能买到?

网友:
对于部份的“坛友”问到的用两只温控是不是分段控制的?
这个不是的,内置的还有电路板和单片机,温度曲线是模似水平式遂道炉的加温过程曲线,没有编程力的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只能对外表的模仿,内部的电路是难于模仿。教程这个是不可能上传,它涉及不单是机械部份如果做,还有是编程方面的问题和控制电路的结构。

这台机不是单用固态可控硅控制发热器ON/OFF的机理控温。与410控温和产生温曲是不一样。
支持用热风DIY,但我还是用红外做。
这需要自己的能力决定。

网友:
做工真好!不知道jk什么时候批量生产:lol 给我来一台!
引用 网友F:

我这个专用做烧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