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功能简介

楼主(2009-08-14):
看到论坛有很多兄弟手里面有坏的交换机,但在维修的时候又无从下手。我今天在网上收集了一些资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先发几张交换机的内部图片。

网友:
图中白色的就是网络接口,也叫RJ45。后面黑色的就是我们熟悉的隔离变压器。主板上也有的,大家都很熟悉了吧。被雷击过的主板隔离变压器的损坏几率比较大,建议大家在修被雷击过不上网板的时候检查下它

网友:
下面大家看的是PHY,中文名称我也不清楚。IEEE802.3对它的定义是:定义数据传送与接收所需要的电与光信号、线路状态、时钟基准、数据编码和电路等,并向数据链路层设备提供标准接口。
由于PHY的发热量比较大,所以厂商在上面加了散热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上场的是MAC(media access countrol)芯片,IEEE802.3对它的定义是:提供寻址机构、数据帧的构建、数据差错检查、传送控制、VLAN并向网络层提供标准的数据接口等。同样也在散热片的保护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上只是简单介绍下交换机的架构,当然交换机不只是以上说的这么简单。高级的三层交换机还包括:CPU,RAM,ROM等器件。由于没找到相关的图片,暂时没办法向大家介绍。
关于电源部份,我所接触的交换机都是电源直接提供12V或12V+48V,然后由板载的稳压电路调节成2.5V,3.3V等电压,其中48V是为POE(power  on ethernet )功能模块单独使用。

网友:
哈哈  交换机也就修个电源   别的不会

网友:
我接触的交换机有点多,他们基本的协议都是一样,主要就是那个心片难找,即使找到了价格也很高(一般一个心片就要100多)

网友:
楼主没有介绍它们的功能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百度一下:物理接口收发器——PHY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哪里修板?有机会一起研究下交换机啊。

网友(2011-05-23):
交换机维修有市场吗

网友:
交换机还真没有修过,受教了!

网友:
我还真没有碰过交换机,不知道他张什么样呢,有机会一定研究研究

网友:
第一次看到交换机内部 通常也就帮客户换新的~ 好好研究了要

网友(2012-07-09):
龙老大是修交换机的高手,有机会跟您多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