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35N的主板NF2芯片求南北桥供电

楼主(2009-08-14):
这个板南北桥供电测得1。71V现在是不过内存,我感觉有些不正常,但是又不知道正常的供电是多少。供电是采用RT9203经过两个场效应PWM方式得到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NF2主板的正常供电是多少。谢谢
顶上去

网友:
不过内存应该先检查内存工作条件然后考虑桥虚焊或

网友:
我觉得不应该是内存引起的,因为没有报警声,真的不过应该有报警声。像是假不过,我测了内存时钟只有0.75V(这个电压不对),内存供电2.61V   内存VTT为1.36V左右(好像有一点高),我想应该是北桥供电和他有关系。我是这样考虑的
想刷BIOS,但是手里没有。不知道谁有,主板型号(AN35N Ultra V1.1)

网友:
现在检测了为北桥和南桥PWM供电输入部份只有13。8欧姆,是不是南桥或者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现在跑代码了,有报警声了。原来是CMOS电池到IO的有一根线断了,找到接上就跑码了,新问题又来了,跑F1 F0  32。768时钟不启振了,老是报错,(晶振换了,谐振电容也换了)晶振两脚的对地值是865和585这个两个值明显不对,是不是桥挂了。也不是点不亮。相当于开10次可以亮一次显示出来是(XP2500+的处理器成为1100+了。333的内存成了200了,明显是时钟不对。这个32。768时钟怎么老是不启振。两端电压都是0。72V相等。

有人看到的请说。谢谢了。多多指点

网友:
楼上的消息被屏蔽了,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