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 不定时死机。、

楼主(2009-08-14):
接到手上一台X61的机器。不定时死机。盘。内存。CPU散热体全换过了。系统换了N个。还是一样。
有朋友修到这问题的没。板上怎么搞啊。整得好郁闷。。
cpu

网友:
关掉或者去掉所有非必要的设备测试,缩小范围.

网友:
重点检查内存 然后就是北桥容易空焊

网友:
X60 X61 的问题比较难修啊 干北桥容易点不亮啊

网友:
加焊一下CPU座和供电芯片试试,我有时加焊就能解决一些不定时掉电的问题

网友:
加焊主供电芯片和核心供电IC还不好的话,那就是CPU本身空焊起的啊,我修过好多CPU板载的主板,死机都是CPU本身空焊造成的,重做下就OK.

网友:
这种情况多是系统中毒导致的,建议重装系统试一下,如果不行建议您送修

网友:
CPU旁边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