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电路如何检修?

楼主(2009-08-14):
时钟电路如何检修?请高手赐教!

网友:
查时钟有无供电,经过两个L进去 的 ,再查有无输出,可一再330 220上测到

网友:
记得要先检查各供电点哦

网友:
时钟工作3个条件:3.3V供电、14.318M晶振和VTTPWRGD信号,一个不能少

网友:
时钟的Pg怎么测?

网友:
VTTPWRGD是VCOR经过一个电阻在经过三极管过来的!

网友:
俺也想知道,不过你们讲的太专业了,什么是220 330

网友:
220,330是电阻或者排阻。

网友:
1.时钟供电电感易损坏。2.时钟晶振及谐振电容易坏。

网友:
一般情况下供电电感容易坏,还有是PG过不来。

网友:
就是4#的朋友说的,你只要找它的基本条件就行,3.3V供电、14.318M晶振和VTTPWRGD信号,哪个少了就查哪个,跑线。如果都没问题,一般都是IC的问题,换了IC都不行,查外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