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板 怎么修?

楼主(2009-08-14):
一快科盟845P红色小板。被水泡啦,拆机一看、IO被腐蚀得不想样了。吹下清洗后。找了个同型号换上。  但是每次开机都得触摸下晶振才能开机(晶振已经更换过、不只一个) 。 是哪问题!

网友:
把晶振旁的谐振电容也给换了,不行就查下南桥

网友:
把晶振旁的两协振电容和106电阻也更换,,,加焊南桥

网友:
去掉晶真相连的2个电容,更换晶震,不行南桥挂了

网友:
清洗一下南桥看看

网友:
看下南桥挂了 没   没 你 运气好

网友:
一快科盟845P红色小板。被水泡啦,拆机一看、IO被腐蚀得不想样了。吹下清洗后。找了个同型号换上。  但是每次开机都得触摸下晶振才能开机(晶振已经更换过、不只一个) 。 是哪问题!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南桥下面进水也被氧化了
用洗板水弄在桥下面
然后在用风枪烘干试试运气
不行就只有做BGA了

网友:
一般换晶振不行,多半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8楼说得有道理,你可以把主板泡到那个洗板水里一段时间,然后再试试

网友:
吧谐振电容换了

网友:
其实  一共有5块这样的板

网友:
已OK4块了,还有一块等待大家研究。

网友:
南桥挂了,没必要修了

网友:
把桥拆下来,清理干净,再做上去就能好的。

网友:
放到烤箱去烤